变频器一拖5?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6-03-16):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不同是什么意思?电机额定频率不同?若是如此则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作为对电机有保护功能,变频器必须设置电机参数,一般变频器有两组电机参数设置,这样一拖二可以;另电机功率大小?若小则直接启动;电机运行稳定主要看负载和电源稳定性,另外是电机的转矩控制;实现转矩控制也要应用变频器,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网友B:
频率不同??那怎么搞
之间有什么联系?规律?比例什么的?

网友C:
不可以的,要都启动到工频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功率不同。

楼主:
5台电机互不联系,有个控制面板控制电机运作,同一时刻不会有两台电机同时运行。

网友C:
那倒可以做到,但又的变频器可能不行,没有那么多的RO输出就不行了。你的系统至少需要5个RO输出。

楼主:
混在工控:
不是这样的,有个主令开关,拨到哪个位置哪个电机的控制才有效,我是把5台电机并联接到变频器输出端,有接触器控制电机的运行。5台电机的要求转速不同,我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和电机同步。这样行吗?还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方案是可行的,同一时刻不可能两台电机同时允许,其实就相当于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了。如果你的电机不同,最好用V/F控制方式,不能用矢量控制,因为电机参数不同。

网友D:
可以做,加些接触器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E:
哈哈
这不能叫一拖五吧
应该是五台电机来回切换使用阿

楼主:
刚入行不久,还不了解,出了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