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怎样设置140NOE77101的IP地址

楼主(2006-03-16):
我先说一下我的方法,各位看对不对,用普通网线一头接140NOE77101的RJ45的接口,另一头接电脑,假如我要把140NOE77101的IP地址设置成168.192.0.3的话,首先我先把电脑的IP设置为168.192.0.7网关设置成168.192.0.1子网掩码设置成255.255.255.0然后打开concept2.6选online→connect选TCP/IP连接,把要设置的IP:168.192.0.3添上去,点OK连接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如果对的话,电脑和140NOE77101模块连接用的网线的接法,是正接法还是反接法?

网友A:
是正确的,如果直接连接用反接法,相反如果通过HUB连接用正接法。

网友B:
急迫:有编程电缆的话先连接上后在把以太网设置下传下去。如果是新的模块就用以太网设置工具扫描地址,存好然后连接,再在在线状态下修改IP。电脑直连用交叉线,用HUB用直连线

网友C:
正好也想知道,希望能得到详细介绍!

网友C:
一般都是用软件和编程电缆,设置模块的IP!看别人用过!叫刷IP地址!!但是具体方法不清楚,也请朋友们,帮忙介绍介绍!

网友D:
同意andyxiao的说法.高手

网友E:
卡件上面有个MAK地址,是个16进制的,你把他转化成10进制的,然后把你本机的地址设置成一个区段的,然后在你的concept配置文件里有一项IP地址的,把他写成你想要的地址,然后ONLINE的时候用他的MAK地址,然后离线,最后把你的地址改回去,再连就行了!
要想再刷的话就把CPU放电。

网友F:
你这种连法应该读不到CPU的值,因为MODICON的以太网模块不支持点对点连接,必须经过交换机。

网友G:
yusl说得正确,刚用过这种方法.先用物理地址连上,在你的configure设置你想要的IP,下载后就可以了~~

网友G:
yusl说得正确,CPU上面有一个16位的物理地址,转化成10位后,用concept连上,然后把你想要的IP地址设在在configure里,下载后再用新的IP地址连.

网友H:
andyxiao说的对,如有编程电缆的话先连接上后在把以太网设置下传下去。如果是新的模块就用以太网设置工具扫描地址,存好然后连接,再在在线状态下修改IP。电脑直连方式RJ45数据线1—3;2-6配好4颗线搞定通讯。不通打电话13314843177或zhyp-01@163.com

网友I:
我是第一接触Monitor pro和Concept组态软件,想请教如何进入Concept v2.1软件进行修改参数和LD读写程序操作,如何从功能块上观察设备运转情况?希望尽快得到帮助和答复。

网友J:
除了可以用自身的物理地址外,如果网络为开放性网络可以使用管理员分配的地址.

网友K:
楼上大侠
小弟刚出道,对这个Quantum PLC有手册也没有进展
有什么DEMO可以参考吗?
或是其他好办法!
很想学好Quantum PLC,恳请赐教!

网友L(2006-05-21):
不知道大家都这样做过没有。我感觉行不通。192。168。0。1这个地址你到哪里去找呀。网关,干什么用呀。其实这个很简单,用1326对绞线直联,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内就成。在组态里的ETHERNET SCANNER里将IP地址改成192。168。0。3。联网后,直接DOWN你的程序。完成后就行了。

网友F:
需要注意的是,Modicon 得以太网模块必须通过交换机才可以连接,不知阁下是否是这样做的。

网友B:
直连没问题,我一直都直连的。

网友M:
请问寒冷:如何在新模板中设置呢?请您具体说明一下,好么?谢谢。

网友H:
用编程电缆连接PLC的Modbos口,在concept硬件配置文件里有一项
以太网IP地址的设置,添写IP地址下载。

网友M(2006-06-21):
请问各位大哥,怎么将MAC地址转换成IP地址,添到电脑IP配置中,以此连接上PLC 呢?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N:
物理地址是六段16进制的数,将其后4段变成十进制的数就是该网卡的IP地址了。

网友N:
每块网卡在出厂时就带着一个物理地址,将其转换成IP地址后就可以用网线进行通讯了。

网友O:
你得先在软件配置中将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配上,然后才能连接

网友P:
点对点的连接方式的反接法是什么意思呀?
正接法又是怎吗做呀?

网友Q(2006-12-28):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R:
为MODICON的以太网模块不支持点对点连接,必须经过交换机

网友S:
  物理地址是六段16进制的数,将其后4段变成十进制的数就是该网卡的IP地址了

网友T:
先将物理地址转换成十进制地址,将计算机IP地址设成与其统一网段,concept里设置以后要用的IP,但是连接的时候需要用转换物理地址所得IP连接,下装之后将计算机IP改回,以后concept就可以用设置好的IP连了

网友U(2007-01-27):
可以通过以上方法连上,不用交换机.我做过实验.

网友V:
凡是以太网终端在点对点连接时都可以不经过交换机直连,为什么有人一直强调MODICON的不可以直连呢!

网友W: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0931

网友X(2008-06-16):
如有编程电缆的话先连接上后在把以太网设置下传下去。如果是新的模块就用以太网设置工具扫描地址,存好然后连接,再在在线状态下修改IP。电脑直连方式RJ45数据线1—3;2-6配好4颗线搞定通讯。

网友Y(2009-01-02):
wallace30  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Z(2014-11-27):
引用 网友E:
卡件上面有个MAK地址,是个16进制的,你把他转化成10进制的,然后把你本机的地址设置成一个区段的,然后在你的concept配置文件里有一项IP地址的,把他写成你想要的地址,然后ONLINE的时候用他的MAK地址,然后离线,最后把你的地址改回去,再连就行了!要想再刷的话就把CPU放电。

求教我电脑的IP地址已经和noe77101mac地址在一个区段了,可还是连接不上。求指导。急求

网友Z:
引用 网友Z: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卡件上面有个MAK地址,是个16进制的,你把他转化成10进制的,然后把你本机的地址设置成一个区段的,然后在你的concept配置文件里有一项IP地址的,把他写成你想要的地址,然后ONLINE的时候用他的MAK地址,然后离线,最后把你的地址改回去,再连就行了!要想再刷的话就把CPU放电。     内容的回复:求教我电脑的IP地址已经和noe77101mac地址在一个区段了,可还是连接不上。求指导。急求

能ping的通,但是连不上PLC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卡件上面有个MAK地址,是个16进制的,你把他转化成1...

对 我记得曾经有程序员就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