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南风悠悠

楼主(2006-03-16):
(无正文)

楼主:
    请教南风悠悠:脉动直流对直流线圈的阻抗的影响程度.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太忙了。             回答你的这个问题,要谈的方面较大。只能简单地讲一下。首先要明白电感元件(即线圈)的阻抗的计算方法,一个电感线圈接在直流电路中时,由于电流和磁通都恒定不变,所以在线圈中不产生自感电动势,这时只有线圈的电阻在电路中起阻碍电流的作用。      但是当流过线圈的电流的大小发生变化时,在线圈中将产生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的大小和电流的变化率成反比,方向总是反抗电流的变化。  又由于自感电动势和电源电动势的合成电动势与电流之间的相位不同,所以产生了线圈的感抗,它与线圈的直流电阻的平方和开二次方等于阻抗,大于直流电阻,其值与直流电阻的比值可以作为你说的影响程度。 显然电源的脉动系数越大,影响越大,具体推演较复杂,但不应该是线性关系,涉及到线圈的结构、交流磁路、直流磁路诸多量的计算。

楼主:
  谢谢悠悠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