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的两端并联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6-03-16):
请问电源线的两端并联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滤波?防过压?

网友A:
滤波,防止电磁干扰

楼主:
最近可好?

网友B:
滤波,防过压都不是,我想应该是提高功率因数,如以前的日光灯是铁芯线圈镇流器,是感性负载,其都要求并一4.7u的电容器。在我们的电路网中,绝大部分是感性负载,所以在电力系统中都是加大或撤出电容以此来补偿因电感负载造成的功率因数偏小的问题。

网友C:
你有没有搞错!!!
交\直流也不说清!
并交(直)流的小容量的是防电磁干扰(直流的退耦)!
并交流中容量的是提高功率因数!
并直流的大容量的是滤波!

网友D:
消除脉冲变压器产生的高频尖峰脉冲,防止污染市电,同时也可以抑制市电上的干扰,即所谓的差分/差摸干扰抑制。

网友E(2006-05-01):
楞了说的对

网友F:
消除电网中高频尖峰脉冲对设备的影响!

网友G:
楞了说的对,唐渝森,你是就一种情况深层次说的!

网友H:
滤波,防止电磁干扰用的。如果是提高功率因数,那人家接个容性负载,不是去得更多了。呵呵

网友I:
     一般在交流感性负载两端并联阻容吸收电路,以消除浪涌。

网友J:
电容通过LC谐振消弧,可以达到滤波、消除多次谐波谐振防干扰!

网友K:
交流的是用来防止电磁干扰的。直流是用来滤波和起保护作用的,RC滤波,直接加是通常用在信号回路起滤波作用防止纹波干扰,起稳定作用。

网友L:
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M(2006-06-12):
补偿系统无功。

网友N:
精彩,我只知一种,原来有着么多学问

网友O:
不错,俺打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