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R控制SSR可以吗

楼主(2006-03-16):
SSR控制SSR可以吗?要考虑什么呢?

网友A:
应该可以,主要考虑被控SSR输入端的电流匹配

网友B:
应该不行,很多SSR输入端是隔离的。也就是输入电源控制一个光电藕合器,SSR的出发电流还要靠交流端供应。

网友C:
只要电路合理,可以。

网友D:
 应该不行,很多SSR输入端是隔离的。也就是输入电源控制一个光电藕合器,SSR的出发电流还要靠交流端供应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