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光灯亮度可调吗?

楼主(2006-03-16):
日光灯在整个发光体的范围内光线相当均匀,比LED点阵的要均匀的多,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亮度调节!
    最好能连续调光,变化比1:36,至少1:24.
    请各位大侠提示一下.

楼主:
各位大侠有没有做过日光灯亮度调节,提示提示啊!
补充一下,14-20W左右,长度600-700mm。成本300元以下,原来用LED的,花了一千多RMB,但是亮度不如日光灯均匀。

网友A:
你如果搞清楚了日光灯的发光原理,你会知道它的光不可调。平时你也许会注意到:电压低了日光灯不能起辉发光;正常发光的日光灯如果遇电压下降,它的光度确实会暗一些,但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如果电压再低一点它就会自动熄灭且不能再起辉;除非电压回升。

网友B:
换一种思维方式,光源不调光,用一种调光玻璃(簿膜),改变透明度来调光,是否可行。 参考: 调光玻璃 http://www.coema.org.cn/bbs/dispbbs.asp?boardid=85&id=7374

楼主:
to唐渝森先生:
    我用调压器做过实验,确实如您所说的!
    采用三基色、电子镇流的支架,改变电压能改变亮度,而且确实调光范围不宽,熄灭之后电压要回升一些才能重新起辉。我前面提的变化比要求太高了,我实验的结果是交流36V时开始起辉,亮度够低,AC230V时亮度稍稍偏高,不过没关系,我用毛玻璃隔一下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也就是基本可用。但亮度不是很稳,中间还有象黑云一样的来回滚动,好象手的靠近对它还有影响!
    现在我的问题是:
    1。我不能用自藕变压器来调,我如何去连续调整它的亮度?
    2。低亮度时长期工作是否明显影响其寿命?
    3。如果环境温度或者湿度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其起辉电压值?

网友A:
知道可控硅调光台灯吧,用双向硅调压就行,一般灯管坏是两端的灯四丝烧坏不能起辉,换句话说只要不是经常起辉熄灭起辉熄灭起辉熄灭,灯丝也就不易坏,其它我也就不是很清楚了。以以前用等的经验来看,40W的灯管耐用一点(1-3)年,1,20W的一年内就坏。

网友C:
全压起动后可在小范围调

网友D:
可以的,进口的有一种可调的电子镇流器。好像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控制放电电流,进而控制发光强度。

网友B:
国外电子元器件2006年第3期P38
用FMS7401型功率控制器设计的数字调光荧光灯镇流器

网友E:
国产的好像不能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现在采用220VAC整流、滤波、串联调整的办法实现手动电位器调压,功能是基本实现了,问题是
1。发热大,我用了一个P3的CPU风扇!
2。这个调光装置要程控,信号是0-2V,我如何实现程控光源,强弱电路的隔离?

楼主:
TO亦云人云老师,我如何能找到您说的“FMS7401型功率控制器”资料,我要到深圳赛格才能买到《国外电子元器件》。

网友B:
http://www.ieechina.com/Statement/ContactUs.aspx http://www.ieechina.com/Magazine/ http://www.ebv.com/media.php/EBV/Products/MIP/MIP%2032004/Fairchild_3_2004_fms7401.pdf?dl=1

网友F:
可以,但是不能全范围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提示!
我现在采用的方案是串联线性调节,强弱电隔离采用光电藕荷传输,在强电端采用与隔离传送电路形式和参数一样的电路,作温度漂移补偿。
    这个电路基本能满足使用,但还是有温度漂移不能完全补偿。另,环境温度不同,影响起辉电压值。
    个人看法,日光灯调光问题是一个很有积极意义的话题,欢迎大家提出改进方法和更好方案。

网友G:
想和你进一步讨论,E-MAIL:83917292@163.COM

楼主:
今天真好:
    我已发信到你的邮箱,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网友H:
应当是可以调的

楼主:
to 张卫东:
你说
“不可调”
是指调节范围不够宽,还是效果不够好?如果采用某种方法实现了,是不是有什么缺点,比如寿命不够长,不可靠,安全隐患等等?
盼望您能详细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I:
可用美国路创的调光器,能够达到,只是价格太高!!!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参看:
http://www.guangdongdz.com/special_column/techarticle/jszl21085.html
FM2822型可调光电子镇流器控制器及其应用

楼主:
看来这款IC比较适合我的需求。
谢谢亦云人云老师!

网友J:
日光灯使用模拟量的固态继电器做为负载,一定可以达到你使用的效果,并且价格可以控制在300元左右,使用效果是OK的.
需要该产品请联系我:020-38770402 马生

楼主(2006-04-18):
日光灯使用模拟量的固态继电器做为负载
还没听明白,请详述?

网友K:
TO沙边小李: 那日光灯调光你效果好吗??具体你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A:
to沙边小李:我真佩服你的精神,
我可没觉得有好大的意义,但肯定你有你的用处。
能吧你搞定的结果给我看看吗? 谢谢
cqtys@sina.com QQ156595126

楼主:
基本可用.
缺点是
1.调光范围不够大,只能从DC45V_230V,最小亮度不够低;
2.有起辉电压要求.需要亮度为1时,要先调到5再回来.
不乐中...,谁帮帮忙?

网友L:
求助!
现在遇到两个问题:
1):自己做了一个可调电压装置,可是它不可调?是晶闸管的问题还是其他呢?
2):自己做了一个可调电压装置,可是可调范围较窄,为什么 呢?

楼主:
如果你的负载两端并有一颗电解电容,那么很可能是可控硅的问题,因为他一导通,电容就被充到VIN*1.41了,用调导通角的方法无法实现调压;

网友M(2006-06-26):
沙边小李:
能把你的成果分享给我参考一下吗?
谢谢!
EMAIL:MDY71@163.COM

楼主:
图纸不方便贴上来,思路写在下面:
1、220AC整流滤波->310VDC
2、MOS管串联电压调整
3、MOS管G极电压由外加的5V电源以及稳压电路提供,5V电源负极接S极。
4、稳压电路采用TL431取样,TL431输出控制PC817,PC817控制G极电压。

网友N(2006-07-30):
这不是典型的直流高压稳压电源吗?

楼主:
是我没表达清楚,正如“笔笔名:”所说,就是高压直流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