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可控硅交流调速产生的干扰信号

楼主(2006-03-16):
各位大侠:

请哪位理论家给我指点可控硅交流调速产生的干扰信号大小和影响。
我们公司的液流染色设备上没有安装变频器,
而安装了简单可控硅交流调速器(3.7Kw 三相电机)。
设备的工控机(autoCON)主板经常发生故障
是否可控硅交流调速所产生的干扰信号引起的呢?

谢谢!

网友A:
工控机(autoCON)主板经常发生故障,什麽故障?
我认为,工控机应该有足够的抗干扰的能力,本人用普通的家用电脑作数控,在干扰较大的电火花环境下,一般都没有什麽问题。

网友B:
我的感觉,变频器要比可控硅交流调速器干扰大,而工控机和变频器相处同一条生产线的情况比比皆是,好像由于变频器的干扰使得工控机主板出故障的情况很少听说。是不是另有原因呢?

楼主:
autoCON是有89C52CPU和80C3CPU的工控计算机,
它控制染色工艺过程的控制。

网友C:
工控计算机的电源加隔离变压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