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增量性旋转编码器的抗干扰

楼主(2006-03-16):
用编码器测量电缆长度,计数有时干扰,且误差很大。编码器是OC输出,信号接口电路大家都怎么设计?需要加光藕隔离吗?

楼主:
各位高手,谁做过编码器与单片机的接口电路?

网友A:
最好添加光隔,笔者曾经遇到过,有时丢脉冲,添加后几年了也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可课题组长坚持不加,不知道有什么道理?能画个您具体的电路图来吗?谢谢

网友A:
还是以解决问题为准,您可以和组长聊一聊。
至于电路图,很简单,我当时用的4路光隔。

楼主:
原电路就是用三级管电平转换再接74ls04然后直接送mcu计数,我准备改成:先光藕隔离,再一级RC滤波,再经74LS14整形后送MCU,这样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