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加变频,节能吗?

楼主(2006-03-16):
现有22KW风机,以前没有用变频器,50HZ工频运行,现在如果加变频运行50HZ,能节能否,看厂家的讲解,说变频器会根据电机的电流来自动调节,可节能。

网友A:
既然22KW风机平时运用不需要调节风量,何必用变频器在50HZ驱动呢。抛弃由于调速而节能的作用,单将变频器节能,要用理论和实践数据才能说服人。

网友B:
别的变频器我不敢说,丹佛斯的变频器做过一次试验,大概是节5%-10%左右,试验的时候把电机调到50HZ,风机到没试过,据说风机运行有个最佳的工作区间,对风机工作在这个区间很有好处,具体是多少我也在查。

网友C:
要看对风压是否有要求,如果要求不大,变频器运行在50HZ是可以节能的大约5%~15%,无论风机还是水泵都可以!

网友D:
都是在糊扯吧!把理论依据说出来!

网友E:
可以节能,但节能是由于变变频器的一次功率因数大幅提高,从而减少无功,降低了输入电流,线损减少;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稳定在额定电压,避免出现过电压,二者作用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网友F:
加变频运行50HZ,会比工频消耗更多的能量,因为变频器自身消耗,以及变频器输出的大量谐波在电机中产生的损耗。

如果在低于工频比如40Hz,应该会节能,转速降低,阻力矩减小。功率P=T×n,转矩和转速都减小,应该是节能了。

网友G:
要看输出电压是否比输入电压低,如果低,可节能,但变频器自身也有消耗3%左右,实际上是不节能的

网友H:
某二人开车追尾,前车司机下车拽后车司机到车头说:“看到我车牌号没?00544(动动我试试)”后车司机嗤之以鼻,把前车司机拽到车尾,“看看!”---44944(试试就试试)

网友I:
可以节能,因为变频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但节电率较低。
代俊峰 13510865670  0755-89438352  djf1978@163.com

网友J:
变频器主要起调速的作用,你一个22kw的风机如果工艺要求不用调速,你用变频器干什么?  现在一个abb的变频器好贵,再说变频器的投入也不一定能起到节能的作用,我建议还是不要用它

网友K:
谁说节能,又有谁说不节能?
我就说节能,我刚装完2台22的,运行在49.5左右,还能节20以上,不过要看怎么用,这就叫应用技巧,各位试过吗?记住和风门是有关系的.13945493833

网友G:
   有点过吧,一般没这么高的

网友L:
都在50HZ运行,应当不会有节能效果的,要不然,理论上讲不清啊

网友M:
关于变频器的节能原理:
     变频器本身并非是节能器,而且变频器本身工作要消耗一定的电能,其是否能节能取决于负载是否有节能空间,假如变频器的负载是功率因素很高而且不用调速的恒转矩电机或负载是不用调压纯电阻型的则变频器就不会有节能效果。
    变频器的节能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调速:如风机就不因全速运行而造成风量浪费,风机水泵型电机节能是明显的:如风机速度调到原来的一半,则功率理论上只有原来的12.5%(三次方关系)。
    变频器节能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于变频器的节能运行模式功能:能保持速度不变情况下自动找到最低工作电压(没有这功能也可手动调整V/F曲线),这功能也要对风机水泵型电机才比较有效果的,大大提高其功率因素。如风机运行在50HZ,当其工作电压低于电源电压时也会节能。
    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主要还要看第一点原因,第二点的节能效果不大,因为变频器价格及维修费高,后者基本没有节能的投资价值!

网友N:
呵呵,如果你是用风门调节风量的,则装变频器可节能。

网友F:
李春发老师讲的已经很清楚,提高功率因数节能并不会有多大效果!!

网友O(2008-06-05):
提高功率因数对节能无多大效果,只有降低风机转速,变频才起到节能的效果,无论何时必须将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在50HZ以下,才有体现节能的效果。

网友P:
有点懂了,不需要调速的设备看来不能卖变频器了。呵呵

网友Q:
不需要调速的也可用变频器呀,变频器起动力矩大!还有保护功能多,稳定性能好!

网友R:
一般地说,卖瓜的没说过瓜是苦的,要知西瓜甜不甜,就问买瓜的人,他们决不会骗你,除非你遇到媒子了。

买变频也一样,决不能听信卖方的胡说八道。

网友S:
还有一点,变频器在启动电机的时候也是节能的(软启动)

网友S:
李老师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T:
原来如此,我现在也知道了

网友U:
三晶变频器诚招代理商。高性价比,强有力的市场价格及品质竞争力,欢迎咨询洽谈,共赢市场。全国服务电话:400-678-6091 http:www.sajbp.net

网友V:
都胡扯吧,50HZ还搞啥啊节毛啊

网友W(2009-06-01):
权威认证:在不改变机械参数的情况下,变频50HZ运行跟工频50HZ相比,无论驱动什么负载都是不节能的!为了得到相同的风量的情况下进行风机的节能改造可以在适当的降低变频的运行频率结合开大风机进风门的方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点来达到较好的节能效果!具体的节能效果需要结合用户对风压和风量进行计算,不能一概而论!离心风机和离心水泵都是二次方律负载,节能潜力都很大!欧瑞传动电气(原烟台惠丰电子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交流传动产品及自动化产品研发生产的资深企业。拥有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私服电机、软启动器、PLC、触摸屏及各类专用控制器等完整的自动化产品链。欧瑞公司的系统工程开发中心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动化控制系统解决方案。电话:0535-6115624 欢迎大家来电进行技术交流!

网友X:
同意30楼的观点,变频器在大马拉小车时,能够节能,工作在低于50HZ的频率;变频器在调节性负载上可以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