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寻求一信号转换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6-03-16):
各位好!我的项目中要用到一个电位器,通过调节它来送出0~20mA信号(恒流源),我的系统里只有24VDC和220VAC电源,请问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和产品?

网友A:
可将24V电源/电位器/和需要供0~20MA的设备串接就可以啊.在选择电位器时要注意精度.这样应该可以的,我以前用过,不过是4~20MA的.

网友B:
最好再依据实际情况串接一个合适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