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的变压器一次输入220V二次输出127V,现在把二次做为输入接127V,一次做输出接220V能不能用?

楼主(2006-03-16):
求助:普通的变压器一次输入220V二次输出127V,现在把二次做为输入接127V,一次做输出接220V能不能用?

网友A:
虽能用,但可能电压略低(于220V),功率略小(于原功率).

网友B:
那样因为线圈变细,所以带负载的能力就会小

网友C:
可以用,只要容量够就行

网友D:
可以用,变压器是可逆元件

网友E: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