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急!MTTR时间和MTBF时间

楼主(2006-03-16):
什么是系统的MTTR时间,什么是系统的MTBF时间?请各位高手告之!感激涕零!

网友A:
MTTR就是从出现故障到恢复中间的这段时间 当然是越短越好
MTBF就是“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再问:工控抗电磁辐射的能力是怎么来比较的,如果是分等级是由什么机构来测试,又分为几等,常用的多少就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