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的问题

楼主(2006-03-16):
我们厂用的是浙江中控的JX-300XDCS系统,最近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某点(基本上都是温度点)曲线突然起跳,瞬间或者相隔很短时间又回到正常,但是因为他的跳起导致工艺联锁,造成停车。后来请了他们公司人来都没查出问题,请问哪位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可能是瞬间干扰造成信号突变

网友B:
是固定的几点还是所有温度点?是热电阻测温的还是热电偶测温的?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来观察信号质量以排除信号的问题,然后通过更换模块通道等方式排除。

网友C:
你是哪里的啊?
有多少这样的温度点?有什么共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