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开环闭环放大倍数?

楼主(2006-03-16):
什么是开环闭环放大倍数?

网友A:
在控制系统中将反馈断掉得到的输出对输入的放大倍数称为开环放大倍数
而包括反馈环节计算到的为闭环。

网友B:
数字电路没学好~

网友C:
r/f and 1+r/f

网友D:
同意Donbey.Ho

网友E(2006-04-23):
好象是模拟电路吧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在没有反馈条件下,输出和输入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