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持制动器失力

楼主(2006-03-16):
我用的是松下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带保持制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虾:一启动SVR-on后,还没来得及给速度指令,工作台就跌落。请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工作台就跌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好像飞车了,请检查反馈方向,是不是正反馈了

网友C:
从制动器指令到伺服OFF为至的延迟时间调长些。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说的工作台跌落实际上是指机械手臂失去保持制动力后由于重力往下掉。目前问题已解决,是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