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06-03-16):
向诸位老师请教
              台达VFD007M43B变频器,运行时无电压输出,运行指示灯和正转指示灯都亮,
频率可调.
          请您赐教

网友A:
如有需要请联系0755 2885 1577我们应该可以为你排忧解难!

网友B(2006-04-19):
本公司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

网友C:
就是问一点技术问题的,你看,来了这么多商人!

网友D:
我们正在修一个施耐德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我们觉得首先那个控制版是好的,应该是电源版的事,还有你们那台机子上电的时候,电机有什么反应没有啊?

网友E:
你可以说得具体一点,联系电话0371-67758830(河南工业大学自动化教研室 邵明)shaoming-8@163.com

网友F:
你变频器的主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