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向李老师及各位老师请教台达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6-03-16):
故障现象是,无电压输出.频率调节显示正常,运行时RUN及REV指示灯也正常.
型号是台达VFD007M43B 没有使用说明书.
我在这里多谢诸位了.

网友A:
检查下输出驱动有无驱动信号?

网友B:
查查母线电压(逆变前的部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