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速度、位置同步问题

楼主(2006-03-16):
前辊(主动辊)、后辊(从动辊)都用伺服电机控制,从动辊输入信号是由安装在主动辊上的伺服电机编码器输出的信号送给从伺服驱动器,安装在主动辊上的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同时也作为反馈信号送到主伺服驱动器,PLC输出信号只控制主伺服驱动器,怎样才能让前、后两辊实现位置同步(走过的长度相等)?恳请大家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有人讨论过,你不是在挖坑吧?!

网友B:
设置好从伺服驱动器上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C:
呵呵 我上次遇到过这个问题
调试的时候  的确是电子齿轮设的不一样
我上次给一个制袋机

网友D(2006-05-12):
主伺服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作为从伺服的控制信号,请问这种方式同步可达到多少精度?谢谢!

网友B:
取决于你负载的稳定性、速度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