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位解决方案

楼主(2006-03-16):
我公司需要一台料位仪:
安装位置:高炉料罐,温度:20-100度,压力:100~1600KPA
测试介质:矿石、焦碳,高温高压,高粉尘,高湿度,只需检测是否有料即可。
寻求坚决方案及产品选型。
有意niu-niu-2003-@163.com

网友A:
射频导纳料位开关  可达到你的控制要求  温度压力粉尘都没问题
我是专业厂家 可与我联系   选型资料已发送你邮箱

网友B:
你好!

密闭容器可以用音叉式料位计(核心部件为进口的),在罐体旁边上下各开1孔,输出为开关信号,可以做到对料位的上下限报警。

也可以用射频导纳物位计(核心部件也为进口的),直接在罐体顶部开口安装,输出的连续信号,可以现场显示。价格跟你的安装方式和量程有关。还有就是该表必须在现场标定,有一点麻烦。

如果是敞口容器的话,可以选用重锤式料位计,价格跟你的安装方式和量程有关。

你可以和我电话联系!023 68391548 周先生

网友C:
密闭容器可以用音叉式料位计
敞口容器的话,可以选用重锤式料位计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D:
非接触脉冲雷达,耐高温、不受粉尘影响,装在高炉料钟布料器上方,免维护,无加料机械磨损!我们做过很多冶金方面应用.

网友E:
经济的方案:射频导纳料位开关、电容开关、音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