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切换到自动带一个输出电流,要怎么使这个电流没有?

楼主(2006-03-16):
ABB800切换到自动,给一个4mA的时候变频器输出电流应该是0,但是现在带一个电流输出,要怎么使这个电流没有?是不是要改动什么参数,要设置成什么.

网友A:
描述的太不清楚了吧。你说的想使AO输出为0吗?那年的AO对应什么呢?

网友B:
当ABB ACS800变频器运行在DTC模式时,他是零速满转矩的,也就是说在启动变频器而给零速度时,变频器也会建立起转矩,这就有一个电流了。如果不想这样,一可以撤消运行指令;二可以改参数9904=SCALAR,两种方式任选。推荐第一种方式。

网友C:
同意吴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