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定时器怎么不能起动

楼主(2006-03-16):
我编写的语句如下:
A I1.0
L S5T#10s
SD T1
A T1
=Q4.0
我怎么感觉在PLCsim里面怎么没能起动定时器
我应怎么处理,是不是FR T1 是不是必需要啊

网友A:
这段程序毫无问题,请仔细察看SD定时器的用法。
Fr指令不是必须的。

楼主:
请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啊!!!S7400-s7v5.3

楼主:
我发现问题所在了,是因为我在另外一个程序块已使用了定时器,故不能再次使用,我原来没有注意到,不知是不是这个会造成这个别原因。我再问一下,我可不可以在程序里面,只要不同时启动一个定时器可以这样实现吗?如判断阀门开启与关闭失败同时使用一个定时器可以吗?我发现好像不 行一样

网友B:
I1.0 置1了吗?此段程序被调用了吗?

楼主:
help you 你真的是说对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