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造兰州气动蝶阀控制

楼主(2006-03-16):
我厂有3台直径2米的气动蝶阀,采用的是双气缸.通过电气转换器给气动滑阀定位器信号,由气动滑阀定位器控制指挥阀来驱动气缸,由气动滑阀变送器反馈阀位.现在气动滑阀定位器、气动滑阀变送器和指挥阀都已经不生产了。我们打算改用双输出一体化定位器加2个增压器来控制。请问各高手是否可以或有更好的办法但必须保证不换阀门。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电动执行机构来做,或者液压系统.

网友B:
我公司可以保证不换阀门而还是采用气动执行机构,具体情况可以联系:13594643008,高德懿

网友C(2006-06-15):
可以采用一体的角行程电气阀门定位器鉴于您的阀门口径较大,可以用EP-3122型电气阀门定位器,详细信息可查看http://www.cscyyb.com

网友D:
这么大!我们是做不了的.
我想可以采用电动或电液执行机构来实现,以后的维护要方便的多.

网友E(2006-07-27):
 其实增大定位器进气的口径,再加上流量放大器,气动还是可以做的,但一定要保证入口的流量,加上智能定位器(西门子或ABB)的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F(2006-12-11):
不需要改动阀门和气缸,只要换个定位器就行了,加两个booster就行,具体方案可以联系我。howechan@hotmail.com

网友G:
利用原气缸及阀体,只要更换定位器,加装两个气动继动就能实现,感兴趣回sales@wuxismart.com(无锡智能自控工程有限公司).干这行的

网友H(2007-01-16):
进行气路改造就行,需要的话请联系!可作气路设计!hnmryb@yahoo.com.cn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此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G(2007-05-16):
可以采用双作用定位器加气动继动器的方式,另外气动继动器的接口尺寸要大,可以达到1/2"--3/4"

网友I(2007-10-17):
我上海的一家工程公司!我们也经常会用到一些自控阀门,以前用的一些阀门也不是很理想,经常出现故障,后来我就选了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试试看,一年下来在我们的设备上没有出现故障,感觉很好!我的客户也比较满意!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就用他们的阀门,他们蛮专业的,售后服务很好!我不是帮他们推销,他们的产品确实很不错的!价格也很实惠!021-64423400-19,13764138562郭先生,你打过去就是张工介绍的!他会给您最优惠的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