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齿轮电机调速

楼主(2006-03-16):
我在设计过程中遇到一难题,我现在采用的普通齿轮电机,由于普通齿轮电机有过转现象,且不可调速,在软件设计时,电机停止后过转会碰伤产品,我不打算采用步进和伺服电机,请教各位同仁,能否有什么好方法,将电机的速度可以设置为2段速度,电机在停止前减速,即使过转,速度很低,也不会碰伤产品!因为只需减一段速不采用变频器,成本太高。

网友A:
普通齿轮电机是指何种电机?
其实齿轮只是变速用的,不是电机本身。
你可以用有齿轮的直流电机,容易调速且成本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