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气动薄膜三通分流型调节阀故障

楼主(2006-03-16):
紧急求助!紧急求助!紧急求助!
我在导热油锅炉管线上安装了一台气动薄膜分流型调节阀,使用几次以后有以下情况发生:在流体介质温度未升高的情况下,阀门工作正常.加温到200度时阀门不动作或动作呆滞且不到位.
工艺条件:介质为导热油,无杂质无卡堵.最高工作温度240度.压力2.5KG.压差小于1KG.阀前管径DN80,阀后管径DN50
阀门选型:铸钢阀体,设计耐温450度.带散热片.气开反作用.国内品牌.
谢谢!

楼主:
补充:今天温度降下来后,重新测试.刚开始几次动作不到位且呆滞振荡.动作几次后恢复正常.但肯定加温后会同样故障产生.

网友A:
阀内组件有可能因加工的自由公差过小,热胀冷缩,温度过高时阀内组件普遍膨胀,你检查一下导向套的内径和通过导向套的阀杆外径之间的间隙是否过小,如过小就上车床上加工一下,如质保期没有到就联系厂家售后服务吧!应该就是间隙过小、热胀冷缩造成的你的原因!!!arca@china.com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想也是如此.因为我现在冷循环热油时工作正常.
国货真伤我心!!!!!

网友A:
现在国产调节阀还可以的,你把地址发我信箱我寄套样本给您
arca@china.com

楼主:
谢谢劈风斩浪!
可我无法顺利发送邮件到你的邮箱.如果有机会,希望能与你合作,我是做化工自动化项目的.wyjwhwx@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