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运行?

楼主(2006-03-17):
有一台富士G9S变频器,春节前使用正常,春节后再开机使用时,变频器上的语言莫名其妙变成了日文的,而且变频器无法运行(以前由按钮及电位器控制,无论怎么试,运行指示灯始终不亮,即使将“FWD”及“CM”短接也不起作用)。后来改成面板操作(也改回了中文),按下“RUN”键,“RUN”指示灯亮,屏幕上也显示“RUN”,但无论设定频率如何变化,输出频率始终为0,也没有任何报警及故障信息,不知何故?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自动恢复参数了,重新设定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里面的程序跑飞了,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C: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面板操作也要将“FWD”及“CM”短接。

网友D:
瞎猜,有人改了参数了,看书吧。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参数也重新设定过,恢复参数(出厂值)也试过,都不起作用。就此问题我也向相关公司的技术支持咨询过,他们认为变频器有问题,需发回厂家修理。变频器发走后,我们将旁边一台运行正常的变频器又拆过来装上,但也无法运行,现象依旧。不知何故?面板操作也必须要将“FWD”及“CM”短接吗?说明一点,变频器所带的负载没有问题。请大侠赐教。

网友E:
FWD”及“CM两个要短接才能运行,因原来可能是端子运行就不用短接,用面板就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