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simantic net v6.0

楼主(2006-03-17):
求助:vb 编的同一个程序用simantic net v6.0 与s7-300通讯正常,但用simantic net v6.2与s7-300通讯时,pc内存不停增长。 困扰我很久了,恳请指教! 另CP5613 A2的驱动只能是simantic net v6.2以上版本,急! 操作系统是win2000 sp4

网友A:
估计是您的vb程序编程问题,另外可以安装sp1,因为6.2版本的确有一些bug

楼主:
谢谢您的热情帮助,v6.2 sp1 我也用过,内存不停增长。直到pc运行速度特慢....
    用simantic net v6.0 与s7-300通讯时,pc内存一点也不增长。无论pc向plc写多少数据,都没问题;我用的是opc 的自动化接口(vb); 但用simantic net v6.2 sp1时,内存增长发生在pc向plc写数据时,不停增长! 操作系统是win2000 sp4。
   v6.0 sp5 与 v6.2 sp1 在我编的vb程序中的区别,仅是对plc 地址的引用语法上有点小区别,其他的一样。

   恳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很多时候,莫名奇怪的问题是因为编程语句中的小错误引起,已经有挺多6.2用于opc的实际案例,还是需要您检查程序,因看不到您的程序无法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