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变频器直流输出并联的优点与缺点

楼主(2006-03-17):
多台变频器直流输出并联,共用一套合适的制动单元,再生发电可以被其他变频吸收,还节约制动单元,制动效果也好,当然各变频器之间要有合适的断路器或熔丝.请各位分析一下缺点.谢谢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好啊,现在也有这个产品了。ABB的多传动产品就是这个原理啊,用的一直很好啊。

楼主:
流水线的变频器有的是公用直流母线,变频器没有整流部分,我想用普通变频器连接,请大家说一下不利的因素,谢谢.

网友B:
你的话说的很含糊,容易给人造成误会,如果按照你所说的,不明白的人在使用中很容易造成变频器过载、过电流、跳闸、甚至烧毁.....;
直流母线可以并联使用,的确可以再生发电,从而抑制同一机械系统内变频器奇怪故障------部分过电压报警跳闸;但是有一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选用较大变频器作为主运行,容量需要加大核算,容易被倒拖的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取自主运行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此时三相交流电源严禁接入-----参数不一致可能导致烧毁模块),这样正常运行时取主变频器电源,再生发电时,将电能反馈至主变频器(它电源吸收富裕量较大)........;
这种运行方式适用于在速度控制精度较高的场合。

楼主:
谢谢,现在我正在考虑和改善这个问题,我要用普通变频器,从外接制动单元处引线并联,根据工艺要求加一套制动单元,因为是流水线,只要有故障就要全停.

网友B:
我们有一个客户也是(高速塑料编织拉丝机组)流水线,原来采用的是直流调速,后来我们把它改成变频调速,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采用此方法解决了,效果很好。
个人网站: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没有直流输出母线?

网友B:
从外接制动单元处引线并联不太可取,因为它里面对应有一个驱动模块,它的容量可能不会太大,你要咨询制造商。

楼主:
谢谢,我做完测试在和大家说吧

楼主(2006-06-11):
优点应该大于缺点,请各位朋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