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喷油!!!

楼主(2006-03-17):
一台630KVA,高供低计,昨夜两点值班员发现中相令克跌落,直班电工可能没检查熔丝,断开负荷后送上令克,正常生产到早上七点,中相又跌落,检查令克熔断,变压器压力器喷出许多油,
师傅们请问此变压器烧毁了吗?能加油继续运行吗?

网友A:
变压器喷油已经证明内部存在短路了,一定要取油样化验。

网友B:
B相可能匝间短路了,绝缘击穿的可能性很大。建议一定要抽芯检查。变压器内部故障,我们一般都送回厂家维修,如果变压器运行年限已久,就换一台吧。不好意思,胡言乱语。

楼主:
下午厂家来抽芯检查了,可能压力器坏了

网友A:
不是压力器,调压器吧?

网友B:
压力器是什么?压力释放阀吗?

楼主:
压力释放阀

网友B:
TO陆通:压力释放阀坏,喷油能理解。保险熔断和释放阀坏有什么关系呢?厂家怎么解释的?

网友C:
线路有过载吗?要不就是变压器有问题了。

网友D:
要检查变压器了,可能要吊芯,小心谨慎为妙。

网友E:
希望陆通,最后能把结果说出来以供在家学习。

网友F:
不好意思,请问什么叫令克?望指教

网友B:
令克应该是高压跌落保险吧?猜的

楼主:
不好意思很久没来了,
令克就是高压跌落保险的俗称,可能是音译吧,属外来语。
后来,变压器厂家来检测油没过关,在高温下都跟水一样了,呵呵。,压力安全阀冲坏了,换了一个,
一个多小时就搞定了,专业就是专业,
都说隔行如隔山,可虽然都是吃电饭的,
我们所知的仅仅是皮毛啊!!

网友G(2006-05-05):
重瓦斯,变压器有大问题,内部短路.

网友H:
变压器油惹的祸阿~变压器油要进行哪些检查阿?

网友I:
厉害, 我看你们谈的问题,好多没有看懂

郁闷

网友J:
恐怕不只是油的问题吧,现在这台变压器怎么样?
变压器油的主要检测项目有:绝缘强度、水分、灰分、酸碱度、闪点、燃点等等。最主要的史前两相。

网友K:
那早上七点,中相又跌落,检查令克熔断,厂家怎么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