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空开的具体公式?

楼主(2006-03-17):
如3.7KW  AC380V的电动机,配空开,我凭经验选15A的,但是否有具体的公式可是用,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经验公式:电动机功率的4~7倍(I=4~7*P)P为电动机功率

楼主:
谢谢楼上!电动机的电流是否可以这样算:3.7x1000/380*功率因素,然后空开根据电动机额定电流选。

网友B:
三相380V的电机,估算是每个KW的电流为2A。
三相220V的电机,估算是每个KW的电流为3.5A
如3.7KW,估算为3.7×2=7.4A
通过公式P=√3×U×I×cosΦ,cosΦ取0.86,算出来6.54A,误差约1A。

一般通过估算,选取往上的空开。比如3.7KW,7.4A电流,我认为选10A的空开就够了。

楼主:
曹工:谢谢你!公式P=√3×U×I×cosΦ,中√3为什么呢,原公式中不是P=U×I,再乘功率因素吗?我在这基础上有些不懂,麻烦曹工帮忙解答。

网友B:
三相电就要乘√3,单相P=UIcosΦ。

网友A:
我说你们楼上,如果一个项目工程都想你们√3来,√3去,就不要干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