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控制板求助

楼主(2006-03-17):
哪位大虾知道ACS600的NAMC-03与NAMC-11的区别, 能互换吗?同时能否用DRIVEWINDOW2.02把NAMC-03里面的ACF软件改成ACS600的标准软件呢?

网友A:
印象中如果要换得话 控制盘 nioc 也要换

网友B:
NAMC-11是升级板的,软件版本高,一般可以直接代用NAMC-03,但要注意其内核的功率参数要与变频器一致。但当你的NAMC-03用在ACS600 MultiDrives, ACP6xx, ADE60x, AVO60x, ABE60x, AKO611
and AWI611. 这些地方时,是不能直接换的。
还有DRIVEWINDOW是不能刷软件的,这只是一个监控软件。
有任何疑问欢迎参加中国变频器维修联盟,QQ群号7489507;欢迎访问ABB备件网站 http://www.abb.com/partsonline

网友C(2006-04-25):
NAMC-11 可以代替NAMC-03, 但是你的控制面板要更换为CDP312.软件你自己不能下装,Drivereindow 只是一个监控软件。有事联系!yantao12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