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编程软件与PLC型号对应的问题

楼主(2006-03-17):
我现在在学欧姆龙,发现欧姆龙的PLC种类和编程软件的种类太多了,不知他们之间有什么对应的关系。
如现在我安装了CX-PROGRAMMERV20的编程软件,他支持的是不是欧姆龙的小型可编程控制器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用的也是CX-P,不过现在的版本最新是6.0.应该通用

网友B:
CX-PROGRAMMERV基本支持所有OMROn  PLC

楼主:
我点新建的时候,出现改变PLC对话框,其中有设备型号一栏,可选的CPM1(CPM1A),CPM2*,SRM1,SRM1-V2,四个型号。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新手,不好意思,可能问题很简单。

网友C:
支持这四个系列的PLC编程!

楼主:
那么各个系列的编程有什么不同之处吗???为什么不能只用一种编程软件啊!

楼主:
还是感觉欧姆龙的编程软件不如三菱的简捷直观!

楼主:
初学欧姆龙编程,用的编程软件为SYSMAC-CPT,其中定时器的怎样写到编程软件中。例如定时器TIM000中的000是写到定时器的地址中吗???
微不足道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D:
支持所有的是不可能的。C500就不支持。斑主不要误导。

网友E:
最新版的编程软件有问题,与PLC联机时间一长,会经常重启电脑,所以编程时要注意时刻 保存。电脑越高级,重启越频繁:)
还有,6.1版本的CX-P中文版“setting”不能用,一双机,系统就出错

楼主:
我怎么对欧姆龙的PLC摸不到头脑,是不是他的型号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