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源滤波器怎么选择啊?

楼主(2006-03-17):
我要在一个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加个电源滤波器,那我根据变频器的什么参数来选择滤波器啊?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根据电流、变频器的应用频率以及谐波含量来选。可选择LCL无源型的也可以选择有源型的滤波器APF。

楼主:
电流是不是 就是变频器参数上要求的 输入电源要求提到的啊 我的变频器对输入电源的要求是 INPUTAC1PH 200~240V 50/60HZ 3.5A S是不是 就根据这个来选择是吗?谢谢

楼主:
混在工控: 你好 这样是不是 我选择单相 220V 输出 50/60HZ 电流大于3.5A 的就可以了啊 是 吗?谢谢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功率很小啊,还有必要家输入滤波器?对,我想就是根据这个参数选择。

网友B:
   电流的范围适当放大点,1 不会只对变频器供电吧;2注意启动电流;3方便日后备用

网友C(2007-04-16):
上面的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需要滤波器可以联系我,北京惠博顿电子,专业制作电源滤波器。电话13811253311。

网友D(2007-08-21):
有需要变频器滤波器的,请联系68964166.陈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