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高温压力传感器及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6-03-17):
测量气体温度,气体无腐蚀性,介质温度500度,工作环境室温,压力5个大气压,要求安装螺纹小于M12
位移传感器,测量正负5MM的位移行程,液压汽缸测量,空间很小
请联系010-51669739 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水冷的

网友B(2006-09-19):
HONTKO拉线式编码器,测量行程20-12000MM.油压机械行业用得很多,适用于直线位移量测,只需要编码器本体部分安装.压力传感器用TECSIS好了!

网友C:
求助高温压力传感器及
_______
你这需要的是压力传感器还是温度传感器,
压力的话,用取压管引出温度降下来就都可以测了
要是温度的话,铠装热阻热偶都很容易满足你的条件,.
至于位移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