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14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3-17):
  我公司有一台ABB-ACS140变频器,电机功率为1.1KW,在停机一个月后运行时发现变频器输出频率只能运行在设定的最低频率10HZ,无论如何设定输出频率,都无变化,有时在更改设定频率后,会短暂的跳升到设定频率,但又马上回复到最低频率。检查PLC到变频器的通讯无故障,检查电机运行也很正常,变频器的参数也未有任何改变。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望指教。

网友A:
什么速度给定方式?设置的参数对吗?

楼主:
设定参数没问题,也没有更改过设置,因为前段时间还运行正常,
速度给定方式为通过PLC给出0-20MA的模拟量信号.

网友B:
先脱离其他设备,空载运行变频器看咋样。即有可能是输入的问题031183919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