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6RA70励磁反向的问题

楼主(2006-03-17):
本人6RA7078-6DS22-0和一台6RA7075-6DS22-0,两台的负载和参数设置完全一样,其中6RA7075-6DS22-0正常,而6RA7078-6DS22-0在做励磁反向的时候有时不动作
我是用的CUD2板的50/51和52/53端子控制个励磁接触器,相关参数设置如下:P081=0 P580=19,P773=260  P774=261,其他的保持出厂设置.现象是50/51和52/53端子有时候电平不能切换导致F005故障.而同样的设置另一台6RA7075-6DS22-0完全正常.
另外这台6RA7078-6DS22-0励磁电流特别小而电枢电流很大,在停车后也不为零

网友A:
另外这台6RA7078-6DS22-0励磁电流特别小而电枢电流很大,在停车后也不为零-----重做一下优化,检查电机基本参数设置是整正确.你的给定是怎么给过来的?

楼主:
给定是电位器给定的,优化不过去电机是55KW的装置是280安的,是不是差的太多了?

楼主:
而且我的P081设定是0,就是说是按照额定励磁电流励磁啊

网友B:
2楼的朋友,请参看P076。

网友C(2009-06-25):
楼主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么。。。话说我现在都是2009年了。。。

网友C:
话说会不会是释放电阻的问题? 我再去查查去。。。。

网友C:
查过了 不是 ,话说 这么大哥工控网。。全是广告啊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