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解决接连炸变频器整流桥及模块

楼主(2006-03-17):
各位大侠:我在最近变频维修中碰到一个难题,(1)富士55KW变频应用于双螺杆挤出机,运转中击穿了1只整流桥,修复后正常。(2)换上西门子55KW变频,也是没过几天又击穿了1只整流桥1只模块。(3)把第1次修复的富士变频换上,过了四,五天又击穿了2只整流桥和1只模块。(4)于是从别处借来1台富士55KW变频,才过4天又把1只整流桥和1只模块击穿了。(5)再次把第1次修复的富士变频换上,运行了5天又击穿了1整流桥2只模块。(6)装上西门子变频,刚上电就把2只整流桥炸了。
  查零线及接地无异常(在第2次后,该厂已经叫供电所检查并整理过网线)。三相电压平衡,但工频电压为415V。原来检查三相电流也基本平衡。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敬请各位大侠帮我支招!谢谢了!我做工控的比较多,希望以后交个朋友。QQ 42826419 电话:0574-66644888。

网友A:
应该是电网质量的问题,电压比较高,或者负载不平衡。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呀,也是双双螺杆挤出机,用三垦,富士,日立.前后炸了6台55KW的,到现在还是个谜呀.....

网友B:
      楼上的,可能是碰巧了,因为我们同是一个市的,怀疑你修过的也是我修过,如果有问题与我联系13008964596,QQ425230600

网友C:
选型有问题!

网友D:
我们厂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在变频器出线端串接电抗器,提高变频器的容量,可以用75KW或者是90KW的变频器,这样可以提高整流模块的额定电流等级.还有不知道你的变频器运行环境怎么样?要保证温度和湿度不要超标.至于电压问题不大,我们厂的电压是420V.

网友E:
加进线交流电抗器  整流桥你那里耐压值最起码的1600v以上的!

网友F: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

我们厂有三台磨床磁盘用的充退磁器一时间全部都烧坏了整流桥
最后检查终于发现进线三相电压达到415V,造成整流桥烧坏.后来我把整流桥换了耐压高的后就好了.

网友G:
多半是电网质量不好,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加电抗器,另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另外你维修的富士与西门子是否电容的容量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