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三相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6-03-17):
1.我想用220V的电带380V的电机,可以吗?

2.变频器可不可以做220进380出.?

 如可做联系我,量大?13945493833

网友A:
同功率的37HZ以下运行没有问题,以上运行需要变频器增加容量,任何变频器没有升压功能!输入220V,输出只能220V!

网友B:
      当然可以,小功率的我用日立L100-1.5KW(220V)的直接带普通电机(380V)的长期运行40-45HZ没有问题,但是电机要接成三角形呀,,,

网友C:
1.380的电机绕组Y接,改为Δ接就可以用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V了。同功率的变频器带同功率的电机是完全可以的。

2.变频器不具有升压功能。220的单相电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只有310V左右,无法输出380。

网友D:
可以做,请联系兰州康诚公司0931-8438628

网友A:
220V、380V运行曲线的斜率不一样,因此V/F为定值的情况下,30HZ之下几乎没有差别,在30~50HZ之间220V的变频力矩没有380V的大!

网友E:
台达给印度一家公司做的产品,输入是110V,输出是220V的,是在A系列基础之上改的,还有L1系列的也有,220输入380输出的,我用倍压整流的方法用过,用了快一年了也没什么问题,当然用改变电机YΔ的接线方式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网友F:
一般简易型电子调速皮带秤多用输入仓220伏输出三相比380伏变频器
带普通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