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司服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6-03-17):
各位大虾,我是一位新手,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见笑。恳请大家多指导!

楼主:
ai ,!!!只能靠自己?

网友A:
不是没人帮你,是在是这个问题不是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关键是你想干什么?

网友B:
我告诉你吧。。我是做步进/伺服的。。
 步进/伺服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如还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郭生,tonysales@163.com,www.adtechcn.com

网友C:
步进/伺服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这最多算应用特性,和原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