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生的设备故障

楼主(2006-03-17):
    责的设备出现故障,该设备由三菱FX2系列PLC控制,外围的四个接近开关检测设备的运行位置,当设备运行到其中一个开关位置时,PLC不能可靠检测到信号,时有时无,开始查找程序,分析出现故障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检测信号的原因,我们又更换了接近开关,结果故障依旧(我们认为该开关故障),最后查到该开关的一根线被挤扁,两了一下并没有断,但我们还是更换了线,结果故障消除。我分析是不是该线只有一点连接(万用表量通),但通过的电流不足以让PLC检测到。
    能这样认为呢?

网友A:
该线如是活动的可能时有时无。

网友B:
朋友,咱们还真有缘。昨天我也破到这样的问题,还搞了2个小时。就是线的问题,我换了一根就好了。。。。。晕

笨!

网友:
可以这样认为.

网友C:
 大力水手TQ:是不是该线只有一点连接(万用表量通),但通过的电流不足以让PLC检测到。
 不能这么认为吧?通过的电流应该很小的。

网友D:
这种现象很好分析,有可能直接把输入点短接就行了。

网友E:
搞维修要讲究效益的,我经常象工控草那样做的.我换传感器是感头和线一起换

网友F:
  这样的现象很有可能是线的接触不良,或是接地.而你去测量时,又不难以发现!

网友G:
是接触不良,我经常遇到

网友H:
肯定是线接触不好了,你可以试着短接一下看看

网友I:
你们讲的短接是将输入线的电源线短接还是信号线短接.不会短路吗?

网友J:
应该是连接PLC的信号线吧?

网友K:
你的哪信号线肯定是活动的,我这边也经常出现这种现象,用万用表测量是通的,但在用的时候就不通得,主要是信号线经常活动,你的线不处理好的话,以后还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接近开关的线不活动!
但被夹扁了,部分线断了,有部分连接着!

网友L:
对啊  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逐个排除。可能出问题的有接近开关、连接线、PLC的输入触点。可以先直接用这条线短接输入看情况怎么样。如果不出现就是接近开关故障,还出现就可能是线和PLC触点的毛病。接下来就是更换线及输入端了。

网友M:
哪位大哥,,大姐可以当俺的师傅的,,(本人学历不高,,即将毕业,现在学历不高,,呵呵,,一个人也没什么经历,,”是很难找到工作“不知哪为愿收我为徒?)huangrusen_abc@163.com

网友N: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搞现场的都知道,PLC一般不会出问题,检查接近开关,如果没问题那就是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O:
 肯定是线接触不好了

网友P:
肯定是线接触不好了。
我也碰到一次:升降机升上去时控制正常——电机正转;
              升降机降下去时控制不正常——电机不反转。
开始没想到线的原因,以为接触器坏了,就换了一个接触器,结果故障依旧。然后才想到是线坏了,经检查后确认线坏了,更换电线后故障消失。

网友Q: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没你想那么多
只是看到线破了
就换了
就好了
我不是电工
只是小企业,什么都得干。。。。。
昨天看了论坛上的那个精华
说实在的,我也许就是那个把脸烧了的所谓电工。。。。
难!!!
我没学过电工,只是高中毕业。。。。
都是自己....唉
没办法

网友R:
本人碰见过换了一个接近开关后 其余的接近开关信号全来,接线也没有问题,只是接近开关型号换了一个,最后才发现plc和接近开关电源用的不是一个地。要是不还型号 还发现不了那 。

网友S:
我公司的设备保全一部分是大专,本科的都走了,现在一半是前年招的中专生,快两年了,PLC的程序小改动都没有问题,所以 好好努力吧!

网友T:
我想是样的吧,你在通信的时候,可能接触不好了,但你在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是通的,我想你在通信的时候也没有去斗一下吧

楼主(2007-04-12):
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U:
我以前也遇到这种问题,
用万用表量,无论你怎么去扯,拉,卷,那根线,线都是好的,但是接入
设备就是检测不到!

网友V:
顶一下
似断似通。

网友W:
事后有剥开线的压扁处?一般情况下里面的线芯都是断了的。

网友X:
这种事很常见,但是不好找.

网友X:
这种事很常见,但是不好找,尤其是机器的内线.

网友Y: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线路问题,但是我以前也遇见过PLC输入点坏的情况,更换PLC以后问题就解决,但是出现PLC故障的情况还是非常少的。

网友Z:
接触不良呀,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你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把,

网友AA:
顶,
学到了知识

网友AB:
TO:人在南方
程序其实是个小问题,保证机床精度才恶搞

网友AC:
我看你这个问题不好说,因为不是在现场,我只能告诉你假如你怀疑是线有问题,不如小心的打开线看一下不就知晓了,你说了?

网友AD:
肯定是线的问题,并且与动作电流无关,因为如果动作电流太大将会烧断或者熔接导线断点而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你用万用表测量导通是因为导线时通时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