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

楼主(2006-03-17):
您好:
     请问用西门子S7-200PLC控制英威腾变频器时,PLC可不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变频器的运行,读取变频器自身的电压、电流、功率、频率、累计运行时间和过压、过流、过负荷等全部报警信息等参数。是不是只使用MODBUS协议呢? 谢谢!

网友A:
回复楼主:
您可以通过S7-200采用MODBUS对我们的CH系列产品(G9/P9/GS不可以)实现上述的控制运行,我们在我公司的网站资源下载上有一个用S7-200PLC与我公司通讯的样板,您可以参考。谢谢您对我们的关注!

楼主:
您好:我看过你们的通讯样板,可是我是给煤矿局部通风机加一个变频器啊,通风机的电压等级为660/1140V,我见CH系列没有用于这方面的,只有INVT-中压690V1140V变频器用于煤矿通风机,是不是这个型号的不具备跟PLC通讯的功能呢,我见它的产品说明里面有带的RS-485的口,不知道能不能通讯

网友A:
看来我们的宣传工作做的不太好,让我们的顾客不知道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这些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其实将原来中压技术移植到新产品上并没有太大的障碍,我们的CH系列产品690v/1140v现在已经有实际的应用了,就在上个月我们还出了三台CHF-630KW/1140V的设备到西北的一家大型煤矿上用于皮带机上(非防爆型),这个月我们还有8台690V/1140V(90~350KW)的变频器要出,方便的话欢迎您来我公司考察。
祝您周末愉快! 注明:我们目前只能提供非防爆型的变频器,如果有防爆要求,需要和有防爆产品资质证的企业合作才行。

楼主:
您好:
      那你们公司的中压变频器660/1140V的可以应用于局部通风机,并且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变频器了.那么大概价格多少呢30KW的. 我见其他公司的变频器很少有这个电压等级的变频器,所以我倾向于选择贵公司的,如果贵公司的产品好用的话,应该可以长期合作的.谢谢!

网友A:
您可以通过我们公司的网站查找到您所在区域的办事处的联系电话直接和他们联系,在论坛上是不允许直接给客户报价的。抱歉!

楼主:
请问您的QQ号是多少呢?想再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网友B:
变频迷:首先感谢您对英威腾产品感兴趣,目前我们办事处是绝对按区域划分来报价的。如果方便,请告知你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加:21104649,我会尽最大努力解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