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欧路调速器新问题

楼主(2006-03-17):
断电后,在通电,就出现报警。590+面板上所有的灯都在闪。
是不是里面参数设置有问题?
我把参数复位以后,重新设定所需参数,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A:
我印象中,590+在上电后所有的灯是都在闪,然后输出HEALTH灯后就不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