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松下GT01黑屏

楼主(2006-03-17):
GT01 长时间不间断使用后,屏幕暗掉,数值也没了,就和死机一样.断电后再上电,又好了.哪位松下用的熟悉的朋友碰到过这个情况? 注:触摸屏没有使用AUTO OFF 功能.

网友A:
技术咨询热线:0512-85180560
刘

网友B:
请确认是背光灯损坏,还是断电了.松下GT01是有控制字控制背光灯的.

网友C:
估计是OVER了。

网友D(2008-05-25):
应该是触摸屏故障。我有使用GT01长时间使用未有类似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