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01死机

楼主(2006-03-17):
GT01 长时间不间断使用后,屏幕暗掉,数值也没了,就和死机一样.断电后再上电,又好了.哪位松下用的熟悉的朋友碰到过这个情况? 注:触摸屏没有使用AUTO OFF 功能.

网友A:
我一直在用GT01,但没出现这种问题.但GT01触摸屏的质量的确是比较差,画面有时会漂移的.

网友B(2008-05-28):
那是电源供电插头接触良......

网友C:
是不是屏蔽长时间不操作,屏幕保护了?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传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