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马达的线接法是怎么接的

楼主(2006-03-17):
今天看了一个步进电机上写着 0.72度.每个脉冲转0.72度是吗?有5根线.请问那五根线是怎么接到马达控制器上的,5根线分别代表什么线.
或者说梯形图上是怎么表示的呢?麻烦画下好吗?
麻烦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A: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5774
关于5相步进电机驱动及接法

楼主:
亦云人云: 谢谢你.对于这个你可能很简单,但对于我们刚学的人来说就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