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6-03-17):
用变频器调速的电机,电机的转度反馈有的是靠编码器,有的电机上没装编码器,我想知道,它的转速度是靠什么反馈的?在发电机上好象也有这个问题,是靠电压吗?请指教!盼专业人士从原理上详细解释下。

网友A:
不带编码器的那就是无反馈的矢量控制呗,检测输出电流。控制的转速的精度没有带编码器的高。

网友B:
无速度传感器的速度反馈的计算方法,但也是个难点,只是通过三相电流和电机参数就能计算转速,这个环节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算法的关键.至于你说的在发电机的应用,我想可能还不大一样,发电机的电机模型和电动机的是不一样的,里面的算法在发电机中可能不大适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6-3-17 12:35:00 发表的内容:
  不带编码器的那就是无反馈的矢量控制呗,检测输出电流。控制的转速的精度没有带编码器的高。
   曹兄能否解释的详细些,什么是矢量控制啊?
发电机是靠原动机拖动运转的,它的转速是靠什么测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