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间里面启动同一个定时器可以吗?

楼主(2006-03-17):
我可不可以在程序里面,只要不同时启动一个定时器可以这样实现吗?如判断阀门开启与关闭失败同时使用一个定时器可以吗?我发现好像不 行一样

网友A:
你的计时器不够用吗?最好是不要这样。

笨!

网友:
可以的.
但关键是要看你如何使用.

网友B:
这个当然可以的,阀门的开启与关闭不可能同一时发生,则开启失败计时和关闭失败计时用同一个时间可以做到的。

网友C:
应该是可以。但是这样重复调用,你必须考虑由此引发的问题

网友D:
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中没有这么用的,容易造成混乱,出错。

网友E:
可以使用,但是要注意触发时间以及复位的时间,用不好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