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

楼主(2006-03-17):
马达驱动器和变频器有何不同之处?
什么样的马达要驱动,什么样的马达要变频器.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变频器有的叫马达驱动器,但马达驱动器不一定是变频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很少叫变频器为驱动器,象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需要驱动器的,厂家均为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