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事故吗?

楼主(2006-03-17):
我厂一台真空泵(4KW)未接地,前天由于接线盒脱落造成外壳带电,短路电流流过一与其连接的塑料管(内有加强铁丝)到地,铁丝发热烧坏塑料管(长500MM),价值2。25元。领导认为这是事故,按事故处理了。不知道合理吗?

网友A:
肯定是的咯!
接地线一定要接的啊

网友B:
当然了,不处理的话,现在只是小事情,说不顶什么时候会死人的呢,老大,

网友C:
合理啊  ,地线没接看是小事,出事的话就是大事了
应该严格按照电气安全规程来啊
搞电要心细啊

网友D:
不是事故,是安全隐患。事故是指已经发生了的对人身或设备,财产造成一定数量的损失,如果2.25元在贵公司也能称得上一定数量的损失,那事故也太频繁了。    当然有些公司的领导说什么是事故什么就是事故。这种公司根本就不会以制度办事。   如果以重大安全隐患来处罚,你能不服吗。

网友E:
不是安全隐患,是事故。如果接线盒脱落并未造成外壳带电,这是隐患,一旦不该带电的外壳带了电这就是事故。幸亏是没有人员接触,否则就是重大事故了。

网友F:
勋章办事是避免事故的只要条件.

网友G:
呵呵 领导说了算

网友H:
不管怎么说,这是不该发生的。怎么处理无须争辩,要以此为戒,对以后的工作会有好处。要记住在电的问题上是马虎不得的。

网友I:
支持大多数人的意见

网友J:
  肯定是的咯!
接地线一定要接的啊呵呵 领导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