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下的电动机低频为什么能产生大电流

楼主(2006-03-17):
李工您好:
我们有一台变频器带的55KW电动机在不到20HZ运行时,电流110A,请问电动机低频为什么能产生大电流,只是听说低频大电流烧毁电动机,但据现有的知识一直想不出原因,请李工讲解一、二好吗,多谢!

网友A:
矢量控制中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时解耦的,励磁电流是不变的,无论负载和频率多大都可以是额定值的,而转矩电流是基本上和负载成正比的,这样的话就应该和频率没有关系了,即使0.5Hz,只要你的负载足够大,电流也一样很大。

网友B:
电流不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是正常,低频时输出电压低,变频器在重负载启动时会输出最大电流,如果加速时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变频器停止加速或跳过载故障。

网友C:
你的变频器运行特性是u/f,就是电压和频率成正比的变化,这样做可以实现变频器平滑调速,但是如果属于重载启动,电压和转矩成平方的关系,而电流和电压又成反比的关系,这样的话,电机在启动时由于电压低,而需要的转矩不变,就造成电流很大.
我们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减小启动负载.把变频器的启动频率调高,启动时间调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