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PLC计数问题

楼主(2006-03-17):
我用的是OMRON CPM2AH的PLC,现在想对一个往复式活塞计数,但是次数远远大于了9999次,请问PLC有没有办法计数,频率大约为10次每秒!

网友A:
可以使用双字加法指令ADDL,其中一个双字数值为1。

网友B:
两个计数器一起用啊,那不就是9999×9999了,应该满足了吧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说清楚点,怎么用阿???

网友D:
一个计数器最多技术9999次,当该计数器计数完成后,将有一个信号给出,用该信号作为第二个计数器的计数条件即可,依次类推,可以计数的次数更多。

网友E:
准确的说,一个计数器最多为32767